信号整形

楼主(2012-11-27):
(无正文)

网友A:
要弄清楚你转换后要干什么

楼主:
说了  跟MCU接口

楼主:
为处理器提供时钟

网友A:
放大后接数字逻辑电路反相器

楼主:
用运放放大肯定是可行,当对运放要求高,太复杂了,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B:
用两个反相器搭建,搜索一下晶振电路

楼主:
我用的是有源晶振

网友C:
高速比较器呗

楼主:
运放跟比较器道理都差不多,能工作在26M的,价格都不低,我认为用三极管或电平转换芯片,比如1.2V转3.3V的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A:
既然是有源晶振可以直接接MCU没有必要纠结

楼主:
我现在用到的有源晶振输出的是波形是 -0.4~+0.4V正弦信号

网友D:
你用的啥有源晶振啊,还有这样输出的,直接串个电容(104),接到单片机时钟输入口即可,要不放心,串电容后分别加10k 上拉和下拉电阻。

我估计90%是楼主的测量方法有问题

网友D:
楼主不妨说说自己的测量手段

什么型号的晶振,什么示波器测的,示波器的参数(耦合、探头衰减等等)说清楚,或者直接上个截图,这样大家好理解的多。

网友E:
;P有源晶振输出的波形是比较恶心,但是直接使用没有问题的。曾经做过一个有源晶振输出通过电阻或者反相器隔离同时驱动8路MCU!

楼主:
不是测试问题,查阅了该有源晶振的电子文档,也是这么描述。

楼主:
咨询了国内做恒温晶振的厂家,晶体的本来输出是 -0.4~+0.4V。  是加了波形整形电路才变成我们常见的有源晶振的输出。现在就是找这个整形电路。

网友F:
这样的晶振很贵,干嘛要用这样的?换个常规晶振或晶体即可。

楼主:
谢谢大伙的热心讨论。

楼主:
关键这种晶体频率精度 温度稳定度高

网友F:
有带有温度补偿的数字逻辑输出型高精度晶振(注意晶体和晶振的概念差别),甚至还有更高精度的恒温型数字逻辑输出的,选合适的即可。

楼主:
23楼的说法是正确的,这是我原来的方案。解决了项目的问题,但没解决技术问题。

网友D:
既然这样,我给你贴一个我多年前用的电路,这个是用在原子钟上面的;不要嫌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