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一种控制高电压的双向电子开关?

楼主(2012-11-27):
(无正文)

楼主:
谢谢
继电器太大了 不能阵列 要求电流很小5mA max

网友A:
双高反压管并联D,再串联

网友B:
2个高反压管并联,再串联做阵列体积也不小。还不如用双向可控硅。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嗯,如果维持电流满足,可控硅可行

网友C:
双向可控硅
MOS串联
固态继电器
应该还有别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就不信还能逼出牛来

楼主:
谢谢那么多位的建议~
上面提及的都不怎么理想
真没办法~

网友D:
光电继电器 推荐一个型号:AQY210

网友E:
用光耦可控硅吧,最近用的一个TLP3616不错,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
12楼和13楼的器件真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