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太网光口(fx)和电口(tx)的疑问

楼主(2012-11-27):
现在,正在用IP178CH在做一个交换机,要求有一个电口输出,和一个光口输出。看IP178CH的资料,光口和电口是有指定的不同的端口的,由此想到一个问题,以太网光口和电口(比如100BASE-TX100BASE-FX)在物理层上,除了传输介质不同外,还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能直接用电口驱动光模块,用作以太网光输出?
然后查阅了一些资料和书籍,发现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不同:
1TXFX在物理层的编码方式不同,可能根据不同传输介质,采用了不同编码方式。
2)由于光口出来接光模块,而电口出来接变压器,所以很可能他们的信号电平电气特性也不同。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求各位指点

网友A:
按照标准,MII出来的信号先进行4B/5B编码,再串行化
如果是100BASE-FX,再进行NRZI编码,接光模块,这是最简单的码,只有0-1两种状态。
如果是100BASE-TX,则将串行码进行扰码,再进行MLT-3编码,再驱动变压器。MLT-3有3中状态-1,0,+1,无法与100BASE-FX互联,也不可以驱动光模块进行互联。

接收的过程是相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析很透彻,这下理解了,谢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