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 因为要批量生产 还是谨慎点。。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11-27):
自己顶一下 此电路主要是考虑上电复位和下电保持,因为产品下电电池供电,因此下电时reset必须为高

网友A:
独立做部分电路,严酷条件试验,确保量产成功

网友B:
C23容量小了。改成2.2uF或更大,实验确定。

网友C:
新手请教一下,R22和R23有什么作用呢?R23是为了确保三极管截止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R22、R23?这个图上没有啊

网友C:
R29 R30。。 不好意思, 看错了~

楼主:
R29其实主要是我进行分压用的 ,R30是给5V进行缓降的,以确保发射结的导通时间,当时设计的时候是这么考虑的,现在我发现这个电路貌似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会提升开关速度,也是刚刚分析的时候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