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切换的热电偶温度采集电路求解

楼主:
看到一个多路切换的热电偶温度采集电路,8路热电偶信号通过8路光电开关切换合成一路输入,后端进51电路图如下,不怎么理解这样电路设计的具体目的。请各个大牛帮着分析一下。

网友A(2012-11-27):
没有看到任何的切换电路。

一般用CD4060这样切换后,需要注意切换电路的阻抗影响,要有对应的方式解决掉。

楼主:
切换电路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