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子元件产生虚焊的原因与规律

楼主(2012-11-27):
(无正文)

网友A:
这电子元件产生虚焊的原因与规律挺好的,在学校内的时候,焊电路板,电路是对的,怎么都调不出信号,最后是虚焊问题。

网友B:
虚焊问题是个最低级的问题, 但也是很麻烦, 很不容易完全避免的问题, 很多时候还很不容易察觉.
我也有过曾经忙活了好多天, 最后才发现是个虚焊的问题.
所以, 对于设计人员, 在调试的时候, 要适度注意这个不能再低级的虚焊和连接问题.

网友C:
虚焊问题在电子设计中是一个很隐蔽的问题   很多时候查到最后  原来是虚焊的问题   那时基本都要崩溃  呵呵   避免虚焊  主要是从工艺的角度来避免   在设计中如果某个地方老是出现虚焊   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贴片元件换成直插式元件   这是我以前的根本解决方法   呵呵

网友D:
虚焊真的不好测试啊,有的时候看着好好的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很是纠结啊

楼主:
我结贴了,这些问题都是在焊芯片时,经常见到,所以就分享。

网友E:
虚焊问题真是比较烦心的问题,有时看起来焊好了,实际上有时好,有时没信号。

网友F:
虚焊很坑爹啊

网友G:
虚焊的问题很是影响大的啊

网友H:
这个还是挺好的资料的,收下啦

网友I:
:shutup:虚焊。。。。不说啥了

网友J:
一般的在大批量生产时,都有检测的,所以不大会出现虚焊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