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个for循环就语法错误呢?

楼主(2012-11-27):
我有这样一个程序
#include<AT89S52.H>
sbit LED=P1^0;
void main()
{  int s;
   for(s=0;s<5;s++)
LED=0;
}
编译是没错的。但是我给中间加上定义一个数组后
#include<AT89S52.H>
sbit LED=P1^0;
float K[5][10]={
  {0.000,0.039,0.079,0.119,0.158,0.198,0.238,0.277,0.317,0.357},
  {0.397,0.437,0.477,0.517,0.557,0.597,0.637,0.677,0.718,0.758},
  {0.798,0.838,0.879,0.919,0.960,1.000,1.041,1.081,1.122,1.163},
  {1.203,1.244,1.285,1.326,1.366,1.407,1.448,1.489,1.530,1.571},
  {1.612,1.653,1.694,1.735,1.776,1.817,1.858,1.899,1.941,1.982}
  }
void main()
{  int s;
   for(s=0;s<5;s++)
LED=0;
}
然后就提示我FOR这里有语法错误,我就奇怪了啊 数组没用上就不应该是我for语法错误啊  还提示我S重复定义了。加入一个数组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错误?

楼主:
求大神们指教下啊,我不明白啊 ,一般的程序中多了定义某个东西,给我的提示是只是一个警告,告诉我这个东西没有用到,但是为什么这个不是这样的呢?

网友A:
改成这样,加一个;号,如下: float K[5][10]={。。。};

楼主:
语法错误的问题一下就解决了。谢谢啦

楼主:
什么叫结贴啊?请教下 !!

网友A:
点顶楼的我要结贴,然后在随后的跟贴中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给分,给分完毕后点结贴。

网友B:
错误一般会有提示并且双击能指向对应错误的地方
一般8位单片机最好别用多维数组,慢

网友C:
float后没有加分号呀。。。

网友D:
真心是语法错误

网友E:
数组里面直接不用大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