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UART将HEX烧入另一MCU

楼主(2012-11-27):
一个项目上有很多下位机,每个都有无线串口,改了程序后每个都重新烧写很麻烦,我想将编译后的HEX存储在一个单片机中然后通过该单片机串口广播发送给其他单片机来实现下载功能,这个该怎么写程序,望高手不吝赐教。主要问题是怎么将这个HEX打包发送给其他单片机?

网友A:
需要作为从机接受HEX数据的下位机自带BOOTLOAD程序。

也就是说,在这些下位机中,内部本身有一个BOOTLOAD固件,其检测到发过来的数据为HEX文件,并接到需要更新的程序后,它会自动擦除掉自己原来的应用程序,然后将新的HEX送入应用程序空间,这些下位机在正常情况下执行应用程序,但可以通过特殊协议或某些触发方式让其进入BOOTLOAD程序,这些就是你需要设计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收HEX的单片机BOOTLOAD已经有了,关键是我发送的单片机怎么发HEX文件?再次感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接收HEX的单片机BOOTLOAD已经有了,关键是我发送的单片机怎么发HEX文件?再次感谢
引用 楼主:

通过485发送数据包,数据包的打包格式可以自己定,也可以按照MODBUS方式做,接受方按照约定的格式反向解码得到HEX数据和地址,然后自编程到应用程序空间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是太感谢了,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