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晶振的两个电容我选择33PF,能正常起振吗?

楼主(2012-11-27):
请问高手,stm32的8M晶振的两个电容我选择33PF,(电路图上是22PF)能正常起振吗?

还有,我始终不能写程序到stm32里面去,boot1我用一个47K的电阻接地,boot0我也通过一个47K的电阻接地,不过在boot0端我又接了VCC3.3的电压,VBAT我是悬空着,本来,原来的板子上是stm32F103VET6,不过没有买到,我就用了stm32F103VBT6来代替。
请高手帮忙

楼主:
这是晶振的电路

网友A:
能不能起振 匹配电容是否适当 得看晶体的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就是---按照系统存储器被选作启动区连接的。
可是用flash loader demo向stm32写入程序时,显示无法识别设备

网友C(2015-01-23):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D:
VBAT可以悬空么?如果不用电池我都是接到3.3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BAT可以悬空么?如果不用电池我都是接到3.3V

可以悬空的!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