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OC电机固件库

楼主(2012-11-27):
原来使用Ti系列的MCU(C24x、C28x)做电机控制,现在想转到M4上来,对意法FOC电机固件库能否公开源代码不确定,请问版主源代码从分销商能拿到吗?我在南京,谢谢

楼主:
顶,难道ST的不适合做电机控制?

网友A:
一般来说,核心源码是不可能公开的,但是应用层部分都是有源码。
ST的FOC库 ,特别是3.2的库,移植应用十分方便了,不需要动底层。只需要修改应用层,就很方便的移植的各种应用上了。
这方面,我们有很多成功案例,帮助客户把ST FOC库运用到了电动车、压缩机、车载等等应用上。
楼主可以放心的用ST库。

网友B:
我这里有STM32F4的电机套件: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615193415&
有需要可联系我!

网友C:
3.2的是基于IAR的IDE,可不可以用于KEIL啊

网友D(2013-12-09):
好像不能的。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F:
ST FOC 3.2库做的确实挺好,分层管理很清楚,顶ST!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核心源码是不可能公开的,但是应用层部分都是有源码。
ST的FOC库 ,特别是3.2的库,移植应用十分 ...

我刚刚接触st电机库,如果要移植到自己的板子上的话,需要怎么修改?修改哪些文件?还有哪些文件是必须的??

网友H:
ST的FOC电机库有2个版本,一个是官网可以下载到的,文件名上会有Web字样,如STM32 PMSM FOC SDK v3.3 Web,这个版本安装后,缺少中间层的代码,用是能用,只能做些配置,转起马达,大的流程改动是没可能的,比如HallSensor支持90度等等;另一个版本文件名会有Confidential字样,如STM32 PMSM FOC SDK v3.3 Confidential,这个版本有开放中间层代码,可以做较多定制。

上面两个版本都是可以通过PC端的GUI程序, 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 来时间参数配置,修改的文件都在库的应用层几个h文件。想知道清楚就用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 随便生成一个配置,它给出的h文件就是你需要修改的,至于GUI中的参数对应哪些变量,你看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 安装目录下的STMCWB.chm,里面描述的很详细得。

网友H:
漏了,补充下,Confidential版本在ST对外的官网是下载不到的,ST之前有说可以通过代理商向ST申请,一般没什么特别的都会开放。现在是什么政策,我也不是十分清楚,反正之前我要过,说什么签NDA啊,七拐八拐的费了很长的时间才拿到,结果回头一看,都干了写啥,啥事没有,只是没找对人,浪费大把时间。

网友G(2014-02-03):
引用 网友H:
漏了,补充下,Confidential版本在ST对外的官网是下载不到的,ST之前有说可以通过代理商向ST申请,一般没什 ...

谢谢指点!现在稍微懂得怎么修改了,不过修改后电机转不起来,一直在抖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参数设置不对?还是电路板有问题?

网友H:
抖动?
不在现在,还是查查参数吧

网友I:
在3.2电机库里面 如何读取ENCODER的溢出中断

网友J(2014-06-17):
mdk5.1 可以使用foc 3.4的库

网友K:
Confidential版本   哪位能提供

网友L(2014-11-17):
引用 网友H:
ST的FOC电机库有2个版本,一个是官网可以下载到的,文件名上会有Web字样,如STM32 PMSM FOC SDK v3.3 Web, ...

您好,最近我在做一个就是这方面的项目,可以加您的QQ吗?

网友M:
抖动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机体本身的原因,再者就是控制器的参数不匹配。

网友N:
STM32_FOC_SDK_4.0.0_Confidential_140630   70.1 MB (73,511,110 字节)
STM32_FOC_SDK_4.0.0_Web_140625               71.3 MB (74,764,377 字节)
二个大小不一样,上面那个安装后少很多文件,刚下到,想学,不知道是怎么会事

网友(2015-02-05):
引用 网友G:
谢谢指点!现在稍微懂得怎么修改了,不过修改后电机转不起来,一直在抖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参数设置 ...

请问是怎么修改的吗?除了用那个PC端的软件配置之外,main需要哪些必须条件或者函数才能让电机启动?我最近都愁死了,就是没反应,能帮帮我吗?帮我弄好重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抖动?
不在现在,还是查查参数吧

请问是怎么修改的吗?除了用那个PC端的软件配置之外,main需要哪些必须条件或者函数才能让电机启动?我最近都愁死了,就是没反应,能帮帮我吗?帮我弄好重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指点!现在稍微懂得怎么修改了,不过修改后电机转不起来,一直在抖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参数设置 ...

最近我也在用库做这个,4.0的,我QQ是452828196,加个qq,互相帮助

网友H:
通过状态机来轮询啊,在相应状态下调用函数就可控制启动流程和保护流程。

网友O:
请问哪里有下载STM32_FOC_SDK_4.0.0_Confidential
我在ST官网只能下4.0_web的(stsw_stm32100.zip)

网友P:
这个实现起来比较难,怎么做我也不知道。。

网友Q(2015-06-02):
引用 网友N:
STM32_FOC_SDK_4.0.0_Confidential_140630   70.1 MB (73,511,110 字节)
STM32_FOC_SDK_4.0.0_Web_140625   ...

你好,这个是在哪下到的?怎么也找不到,能分享下吗?谢谢!
STM32_FOC_SDK_4.0.0_Confidential_140630

网友R:
引用 网友N:
STM32_FOC_SDK_4.0.0_Confidential_140630   70.1 MB (73,511,110 字节)
STM32_FOC_SDK_4.0.0_Web_140625   ...

求第一个的下载链接

都4.2了

网友H:
百度下应该能找到,之前有人放出来过。正式的是需要找ST牵NDA才能拿到。

网友S(2015-07-13):
我们有我们艾思自己的FOC的库文件,而且是经过量产测试的,如有需要可联系我,QQ:2954579189

网友T:
foc4.0的源码网上有下载了

网友U:
下载到了,可是要解压密码。

206 Bytes, 下载次数: 199

网友V:
引用 网友H:
漏了,补充下,Confidential版本在ST对外的官网是下载不到的,ST之前有说可以通过代理商向ST申请,一般没什 ...

能否分享一下STM32 FOC4.0 Confidential的密码?感激不尽。
ezfm@eyou.com

网友H:
我这是代理商,与ST签署过NDA,我不能随意给。你可通过你能联系的代理商来操作。新的4.1的已经出来了,要的话可以要最新的版本。

网友P:
引用 网友H:
ST的FOC电机库有2个版本,一个是官网可以下载到的,文件名上会有Web字样,如STM32 PMSM FOC SDK v3.3 Web, ...

看看。。。。。

网友W:
STM32 FOC4.0 Confidential 也没有 开放源代码呢,对于移植来说好像也没有什么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N:
STM32_FOC_SDK_4.0.0_Confidential_140630   70.1 MB (73,511,110 字节)
STM32_FOC_SDK_4.0.0_Web_140625   ...

你有STM32_FOC_SDK_4.0.0_Confidential_140630的解压密码吗?短一个哈,谢啦^_^

网友Y(2015-12-02):
等一下,关注密码中,希望不要沉了!

网友Z:
您好,想跟您学习4.2电机库  有偿服务 我的qq 263084030   学习目标  1.学会4.2库怎么配合到我的开发版上  2. 控制电机一直转反转  角度正负30  摆动角度和周期可控   价格可以商议  单独完成1也可以

网友AA(2016-09-16):
你好,你的QQ设置了问题加不了!

网友AB(2016-11-13):
你的QQ加不了呀

网友AB:
引用 网友H:
漏了,补充下,Confidential版本在ST对外的官网是下载不到的,ST之前有说可以通过代理商向ST申请,一般没什 ...

可以给我一份STConfidential版本固件库?怎么样联系你们代理!

网友H:
ST官网,找亚洲区中国代理商联系方式。

网友AC(2016-12-14):
grant_jx

能提供Confidential版本吗?怎样才能签保密协议?

网友AD(2018-03-16):
在官网可以下载PNucleo套件的固件库,其它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