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XDS100V3 TI DSP ARM仿真器,更高的JTAG速度

楼主(2012-11-27):
用途
  • XDS100V3是XDS100仿真器的第三版,它支持USB2.0高速接口,相比XDS100V2具有更高的JTAG速度,通过20PIN/14PIN兼容标准接口对目标芯片进行仿真调试,支持CCS5.2或更高版本,不支持CCS5.1及更低版本软件,可适用于WinXP,WIN7-32bit,WIN7-64bit,WIN2K,WIN VISTA等多种操作系统。
特性
  • 调试功能:连接/断开,读/写内存,读取寄存器,加载程序,运行、停止步骤,支持断点调试,实时模式;
  • 支持JTAG复位,等待再复位启动模式;支持上电复位启动模式;
  • USB2.0高速模式:480Mbps,支持USB代码下载功能;
  • 14PIN标准JTAG接口,支持TI的处理器型号为:TMS320C28x、TMS320C540x、TMS320C55x、TMS320C64x+、TMS320C674x、ARM9、ARM Cortex-R4、ARM Cortex-A8、ARM Cortex-A9;
  • 支持断电检测,支持自适应时钟,支持CCS5.2或更高版本。
  • 通过FPGA实现JTAG协议,FPGA系统时钟为100MHz,相比XDS100V2 CPLD实现JTAG协议,具有更高的JTAG速度.

楼主:
http://sancheng.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tracelog=twddp
XDS100V3 TI DSP ARM仿真器,国内首发名片大小,更高的JTAG速度编辑 |

网友A(2015-12-07):
我做了一个手把手教你制作XDS100v3仿真器的教程,效果很好,想制作的,可以加一下QQ群:513511168

网友B(2016-08-24):
这个不错, 我们也有一个xds100v3哈   ,我们的xds100v3有个特点,有单独 3.3v电源输出的。并且有led灯指示, 专门用于cc2640 cc2650 cc2630等开发,速度尚可,重点是可以适合ti的 Flash Programmer 2 工具使用,支持cJTAG 2线接口也很好。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5003-11901166993.2.VbcKlh&scm=1007.10152.17373.0i521167677080&id=520835629335&pvid=4a9713ac-418c-419f-9edf-5fdacb3e7ef6&scene=taobao_sh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