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晒经典】找了另一个运放PID电路

楼主(2012-11-27):
Kp比例系数
Ki积分系数
Kd微分系数file:///C:/Users/pc/AppData/Roaming/duowan/yy4.0/cache\image\7a\23163-~1.JPGfile:///C:/Users/pc/AppData/Roaming/duowan/yy4.0/cache\image\7a\23163-~1.JPGfile:///C:/Users/pc/AppData/Roaming/duowan/yy4.0/cache\image\7a\23163-~1.JPG

楼主:
图片插不上来啊  我编辑一下吧

网友A:
这一方面研究的**很多, 不过就 PID, 往往用软件做, 可以做得更好, 更智能性和灵活性些

网友B:
这电路是使用元器件搭建出来的,在编程中一般使用的数字PID控制。

网友C(2013-05-10):
有没有详细说明呢

网友D:
这个模电学过的吧。

网友E(2014-01-22):
首贴图,Ki和Kd写反了。

网友F:
数字PID控制法非常简便易懂的控制方法的,,用处也非常大的

网友G(2014-02-21):
不過,集成度很高!

网友H(2015-01-19):
这个图来自那篇**?

网友I:
我算的 Kp = C1/C2 + R2/R1 ; Ki = R1*C2 ; Kd = R2*C1;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