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不可综合语句

楼主(2012-11-27):
(1)所有综合工具都支持的结构:always,assign,begin,end,case,wire,tri,aupply0,supply1,reg,integer,default,for,function,and,nand,or,nor,xor,xnor,buf,not,bufif0,bufif1,notif0,notif1,if,inout,input,instantitation,module,negedge,posedge,operators,output,parameter。
    (2)所有综合工具都不支持的结构:time,defparam,$finish,fork,join,initial,delays,UDP,wait。
    (3)有些工具支持有些工具不支持的结构:casex,casez,wand,triand,wor,trior,real,disable,forever,arrays,memories,repeat,task,while。

建立可综合模型的原则
    要保证Verilog HDL赋值语句的可综合性,在建模时应注意以下要点:
    (1)不使用initial。
    (2)不使用#10。
    (3)不使用循环次数不确定的循环语句,如forever、while等。
    (4)不使用用户自定义原语(UDP元件)。
    (5)尽量使用同步方式设计电路。
    (6)除非是关键路径的设计,一般不采用调用门级元件来描述设计的方法,建议采用行为语句来完成设计。
    (7)用always过程块描述组合逻辑,应在敏感信号列表中列出所有的输入信号。
    (8)所有的内部寄存器都应该能够被复位,在使用FPGA实现设计时,应尽量使用器件的全局复位端作为系统总的复位。
    (9)对时序逻辑描述和建模,应尽量使用非阻塞赋值方式。对组合逻辑描述和建模,既可以用阻塞赋值,也可以用非阻塞赋值。但在同一个过程块中,最好不要同时用阻塞赋值和非阻塞赋值。
    (10)不能在一个以上的always过程块中对同一个变量赋值。而对同一个赋值对象不能既使用阻塞式赋值,又使用非阻塞式赋值。
    (11)如果不打算把变量推导成锁存器,那么必须在if语句或case语句的所有条件分支中都对变量明确地赋值。
    (12)避免混合使用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的触发器。
    (13)同一个变量的赋值不能受多个时钟控制,也不能受两种不同的时钟条件(或者不同的时钟沿)控制。
    (14)避免在case语句的分支项中使用x值或z值。

楼主:
不可综合verilog语句2009-04-14 19:33

1、initial

    只能在test bench中使用,不能综合。(我用ISE9.1综合时,有的简单的initial也可以综合,不知道为什么)

2、events

    event在同步test bench时更有用,不能综合。

3、real

    不支持real数据类型的综合。

4、time

    不支持time数据类型的综合。

5、force 和release

    不支持force和release的综合。

6、assign 和deassign

   不支持对reg 数据类型的assign或deassign进行综合,支持对wire数据类型的assign或deassign进行综合。

7、fork join

    不可综合,可以使用非块语句达到同样的效果。

8、primitives

    支持门级原语的综合,不支持非门级原语的综合。

9、table

    不支持UDP 和table的综合。
10、敏感列表里同时带有posedge和negedge

    如: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k) begin...end

    这个always块不可综合。

楼主:
11、同一个reg变量被多个always块驱动

12、延时

    以#开头的延时不可综合成硬件电路延时,综合工具会忽略所有延时代码,但不会报错。

    如:a=#10 b;

    这里的#10是用于仿真时的延时,在综合的时候综合工具会忽略它。也就是说,在综合的时候上式等同于a=b;

13、与X、Z的比较

    可能会有人喜欢在条件表达式中把数据和X(或Z)进行比较,殊不知这是不可综合的,综合工具同样会忽略。所以要确保信号只有两个状态:0或1。

    如:

1 module synthesis_compare_xz (a,b);
2 output a;
3 input b;
4 reg a;
6 always @ (b)
7 begin
8   if ((b == 1'bz) || (b == 1'bx)) begin
9     a = 1;
10   end else begin
11     a = 0;
12   end
13 end
15 endmodule

网友A:
总结的不错,支持下。

网友B:
对于Xilinx的FPGA,initial语句是可综合的,因为FPGA有上电配置过程,这个过程里做了initial

网友C:
initial 表初值时,确实可以综合,这个取决于综合器性能

网友D:
呃 貌似testbench里面的语句都是不能综合的吧?

网友E:
谢谢楼主的共享资料   这份资料很好  呵呵  谢谢了   自己抽空看一看   希望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