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双向不通

楼主(2012-11-27):
(无正文)

网友A:
有一个,双向触发管

网友B:
发光二极管,用普通指针表测量,双向都不通,无论什么颜色。但用内部使用两节电池的指针表量就是一个方向通另一个不通。

网友A:
你别骗我,我量量看看。先看红色

网友A:
:P老chang骗人哩。绿色,DT890,二极管档,显示1765/1. 通啦!
:dizzy: 要指针表:'( 没有

网友C:
量二极管通不通和加在二极管两端电压有关,因此楼主要说明用的什么万用表,电池电压.

网友A:
可按任意常用表考虑

网友C:
楼上,不同万用表结论可不同,有可能1.5v万用表不通拿9v万用表量可是通的,这样答案就没唯一性了。

网友A:
俺可不这么看。“任意”是指1.5V~N*1.5V;“常用表”就是上限在常用者。比如15V
好,重新提问:什么二极管用“任意常见万能表”测量双向都不导通呢
xuyaqi,你看“答案唯一性”有没有呢

网友D:
很多,只要导通电压高于万用表二极管测试档的输出电压时就会发生楼主所言的双向不导通情况,诸如双向稳压管、双向TVS、防**、双向触发管、LED等等。
对于这类二极管的正确测试方法要借助适当电压的外置电源然后串合适的限流电阻,再用万用表的电压档去测二极管的结压降。

网友A:
:)楼上正解
常见之15V表双向均不通的2极管能列出几种呢
我就想到一种叫DB3,4层结构

网友B:
还有DB4,和DB3差不多,也是触发二极管。

网友A:
:Q这不算,耍赖

网友A:
又想到一种——高压硅柱

网友A:
回复 网友E:
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