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中天线

楼主(2012-11-27):
最近在调试RFID原理机,发现一个问题,原理机对100%调制的ASK信号接收效果很好,但是对FSK信号接收不到,不知道是不是天线设计不合理,导致FSK信号无法接收,请高人指点。。。

楼主:
最近调试中发下,不是天线设计问题  而是FSK中的滤波器问题

网友A:
RFID中天线是什么?

网友B:
如果ASK信号和FSK信号是同频的,那么就不是天线问题,检查编程吧。

楼主:
3# nihao255 就是用来耦合传送数据的线圈  呵呵  线圈圈数与载波频率有关

楼主:
4# chunyang 我们做的是原理机,整个过程都是用分离元件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