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48的USB枚举失败。求高手分析原因。

楼主:
芯片2148,板子自己做的,用的周立功的USB模块,程序运行后提示无法识别USB设备。加断点,单步等调试发现,程序接收到PC发送的SETUP数据包。PC第一个命令get_descriptor,单步查找,发现程序将设备描述符写入到端点0。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没有工具,不知道端点0的数据是不是发送到PC了,找了个Bus Hound,发现需枚举成功才能用。
断点设置在set_Adress。程序没有运行过来。说明PC没有再次发送命令了?
程序能接收到SETUP包,能说明硬件没问题么?
请高手分析下哪里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A(2012-11-27):
先用现在的开发板先测试下软件是否好。然后集中解决硬件问题,其实可能就是USB线的问题。

楼主:
还没解决,仍然在程序往端点写入设备描述符之后,没有收到后续的Set_Adress包,也不知道设备描述符有没有发送到主机。请问有没有软件检测数据的。刚看到有个软件可用看到连接设备,获取描述符的过程,可是找不到。。

网友A:
有没有现成的好的开发板之类的,排除是固件的问题。再重点解决硬件问题。

楼主:
有周立功的板子,USB这块硬件不完整,在调试

网友A:
有开发板,那就先调开发板吧,USB硬件电路很简单的,把它补全后,先在开发板上把固件驱动搞好先,再调你自己的就容易了。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硬件问题,把D+D-串的电阻改小了就好了

楼主:
结贴给分怎么显示:分数未分配完。。

网友B(2013-09-18):
usb这部分连接不上 有一种原因是硬件usb线上的电阻参数配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