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它自带的AD到底是什么AD呀?

楼主(2012-11-27):
RT,请问各位,内置的AD到底是什么型号的呢?怎么一点关于这个AD本身的参数也查不到呢?难道是商业机密?!
我想了解它的AD输入阻抗性质也不行了,唉,希望各位解答一二!
谢谢大家!·

网友A:
没有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阿南哥好,没有型号?!那就是没有相关资料了,商业机密了?!:funk:

网友A:
集成在处理器内部的,所以没有型号,但是参数可以到处理器数据手册上找找看,应该有该A/D的一些说明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