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SM模块打电话拒接后模块持续一段时间无法使用

楼主(2012-11-27):
打电话:ATD187XXXXXXXX;
对方拒接,模块无反应
挂断:ATH  或AT+CHUP
继续拨打
ATDXXXXXXXXXXX;
DELAYED(诺基亚手机提示这个, TC35i提示ERROR)

过一阵子大约半分钟后又能用了,
求解释啊!!!
求助啊!!
我要立即能用啊。

网友A:
先确认一下在这半分钟内,硬件有没有重启,AT指令收发是否正常
确认硬件没问题后再检查错误的返回值是什么,去返回值列表里确认错误的具体类型
实在不行就去找GSM模块的厂家

网友B:
拒接后会有提示的,根据提示进行相应处理,具体指令去看模块的AT指令手册。

网友C:
这应该是模块还处于通话中,就像手机打电话,对方挂断,本端听到:你拨打的电话正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