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试出现问题

楼主:
在调试以上电路出现问题,正常输出应该有18V,但是现在的输出却只有10V,我用万用表测,发现下边的稳压管被饱和的G1给短路了,怎么能让G1不饱和呢?我把W1去掉后,8050这回又截止了。。。输出变成了19V。。。。该如何解决呢?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2-11-28):
现在这个运放是比较器么?我用表笔分别量R15,R16两端电压,为什么不相等呢?两个20K的电阻分压,单独两端电压为啥不等呢。。是因为接了运放? 2# 不亦心

网友A:
放大電路,去W1為比較器,這樣子話電路極不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