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 SD模式问题

楼主(2012-11-27):
各位大侠,求指点,小弟调一个SD卡的SD模式的程序,在发送CMD55+ACMD41之后收到的应答显示卡一直处于busy状态。发送的CMD55是0x77 00 00 00 00;ACMD41
是0x69 41 FF 80 00;返回的应答ACK55::77 00  01 20 83 ;ACK41:3F 00 FF 80 FF.ACMD41的应答信号中第39位一直处于0即busy状态,不断循环发送都得到一样的应答,用的是8G的SD卡,请问是什么原因?ACMD41的参数该怎样设置?这个程序已经调试了差不多一个月了,恳求各位高手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换成4G或更小的试一下。
楼主是什么平台,应该有现成的。

楼主:
4G也试过,我是用FPGA,代码是在opencore找了个IP,前面发送过CMD8有返回,是v2.0的卡。换了两个新卡试过也是一样。

楼主:
2# 阿南 我ACMD41的参数是自己看SD卡的数据手册自己设定的,网上找不到例子。

网友A:
2。0的可以?那你的驱动可能和卡的版本有关。如果是这样只能仔细对比下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版本的问题,那个IP跟SD卡的版本没有关联的,前面已经发送CMD8有应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