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开发板与虚拟机网络连接不上

楼主(2012-11-27):
各位前辈,如何解决开发板与虚拟机网络连接不上,我电脑以前和别的开发板网络是可以连接上的,现在拿了一块开发板,插上网线和电脑连接,本地连接都没连接上(其他的网线也一样),那个网口的灯都不亮,虚拟机设置IP是192.168.1.200
开发板已经有系统了,

网友A:
那个网口的灯都不亮
开发板的网络一定有问题

注意你的开发板的打印
ifconfig:。。。
rount:。。。
网络根本就没起来

网友B:
网口驱动没起来,一般是内核起来,网卡才能驱动得起来,这时灯才亮呢。好好检查你的driver.

楼主(2012-12-28):
引用 网友A:
那个网口的灯都不亮
开发板的网络一定有问题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口驱动没起来,一般是内核起来,网卡才能驱动得起来,这时灯才亮呢。好好检查你的driver.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