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中断频率

楼主(2012-11-27):
如果设定PWM频率而1KHz,占空比1~255(8bit),那么定时器中断频率就是255KHz了吧?

楼主:
一般来说,PWM频率多少不会觉得闪烁?

网友A:
闪烁? 指的是LED灯?  50HZ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设定PWM频率而1KHz,占空比1~255(8bit),那么定时器中断频率就是255KHz的整数倍就可以

你可以占空比是0-100, 精度为1%就可以了。

楼主:
嗯,知道了

楼主:
多谢了,分数全给你

网友B:
LED灯的闪烁主要和人眼视觉有关,好像是0.02s,人眼就判断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