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如何为zynq-7000创建BOOT.bin文件?

楼主(2012-11-27):
1、用于创建BOOT.bin需要的文件 (1)u-boot.elf:在Linux下编译后生成u-boot文件,再强制改名为u-boot.elf文件,得到之。
(2)zynq_fsbl_0.elf:在EDk下创建得到之。
(3)system.bit::在PlanAhead中生成的bit文件;该文件不是必须的,没有该文件时,相当于把Zynq只当ARM来用。
2、创建BOOT.bin文件
(1)只含有PS部分的设计

在SDk下,Xilinx Tools -> Craete Boot Image得到如下图所示:

图 1 创建BOOT.bin文件的界面

如上图所示的设置,在E:\Create_image_user2_git_notchange\BOOT.bin目录下生成两个文件(如图),将u-boot.bin改名为BOOT.bin,即得到了所需要的文件。

图 2 Create得到的文件

楼主:
(2)同时包含有PS和PL设计
在(1)中所述生成的BOOT.bin文件不含有给PL部分配置的*.bit文件,即只是ARM部分的运行代码。要使PL部分也能运行,需要在创建BOOT.bin文件时,加入PL部分的设计生成system.bit文件,如下图所示。

图 3 加入PL部分的设计文件

相比而言,由于(1)中生成的BOOT.bin文件没有PL部分的设计,也就无需对PL进行配置,所以启动时会快一些,而(2)中的BOOT.bin文件启动要慢一些,大概有30s~40s不等(依赖于system.bit文件的大小)。

网友A:
这个软件太大了电脑都快运行崩溃了

网友B:
嗯,这倒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