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7333Q输出3.3,上下波动厉害!

楼主(2012-11-27):
TPS7333Q输出3.3,上下波动厉害!用示波器查看波形,波动非常厉害,3.3V接到了单片机上,单片机不工作的时候,3.3V很平稳,但是单片机工作的时候3.3V波动非常厉害,请问什么原因啊?????????????
我输入是5V,单片机没有程序的时候3.3V很平稳,下载完程序,3.3V波动非常厉害!,导致IO口的高电平变得很宽!

楼主:
高手回答我啊

网友A:
加的输出电容是什么~电解的?陶瓷的?容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早上换了个10UF的钽电容,问题解决,呵呵

网友B:
没必要用钽电容,10uF陶瓷电容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用这玩意给DSP供电没问题,给单片机供电就出现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