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M22676发烫严重

楼主(2012-11-27):
lm, AC

楼主:
输入是24V,输出5V。带电拔插电源端子的时候还看见火花。负载电流大约150mA,就是芯片发烫的不行,22676时不时会被击穿,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芯片的下面有散热焊盘吗?散热处理怎么样
10nf太小了吧,上管导通可能不充分。

楼主:
有散热焊盘的,只是没有焊,但是一般不焊也没有这么烫手的,估计有七八十度了吧

楼主:
10nf的电容是NS数据手册上面参考来的,这个得多大合适呢

楼主(2013-02-06):
找到原因了,把续流二极管从M7换成SS14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把续流二极管从M7换成SS14就好了

D7 续流二极管肯定要用快恢复二极管或者肖特基二极管的啊,怎么会用普通整流二极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