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淘宝上的虚拟示波器怎么样。

楼主(2012-11-27):
(无正文)

网友A:
虚拟示波器没多少实用价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点价值都没有?
谢谢春阳老师。

网友B:
有钱就买,没钱就买正宗示波器厂生产的模拟示波器。

网友C:
虚拟示波器意义不大,还不如下个multisim,一虚到底,什么都有了

网友D:
据说有这样的软件,输入就靠音频line

网友E:
补充

买了个DS203.应该叫MINI示波器.感觉比较好用.操作当然没台式方便了.不过每个东西都有自己的优点,也不是一无是处.

网友F:
最近也想买个呢,就做485多机通信检测,利用硬盘可以抓到很长时间通信数据包,只要硬盘容量够大。

我打算把它放在现场机房抓一个月的数据包,然后根据数据包分析客户的使用习惯等。

这个不要虚拟示波器的话,就太伤脑筋了。

网友F:
不知道谁家的USB虚拟示波器质量做的比较好?

大家给我推荐一下吧。

网友G:
虚拟逻辑分析仪比较有意义。

网友H:
据说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