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啥玩意

楼主(2012-11-27):
刚才拆了一个电源,挺老的那种,在后背散热片上安装了个这玩意,三条线,不知道什么东东,我猜可能是温度传感器。求前辈指点!

楼主:
另外,哪位叔叔哥哥有那种老号的电源电路,借小弟观摩一下。。

网友A:
这个就是大功率的三极管,是这个电源的核心呀

网友B:
大功率开关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