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镜头接口信号分析.

楼主(2012-11-27):
现在做个数码相机实验箱
我把数码相机的镜头通过延长线延申出来. 但延长后图像质量严重变了.变色也变暗了.
CCD镜头接口如下.
请问那些线延长后会对图像产生影响?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线长是多长 我之前做线长20cm这样没有问题

网友B:
镜头有那么多连线吗?

楼主:
大约就是20CM左右啦.

楼主:
在液晶里看到的图像有许多雪花的.真不知道是那几个线的信号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