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软件的阀值回差处理方法.

楼主(2012-11-27):
(无正文)

网友A:
非常简单的逻辑问题:

if (value > 10) {
   flag = 1;
   Do_A();
}
else if (value < 8 && flag != 0) {
    flag = 0;
    Do_B();
}

网友B:
static bool b = false;

if(value > 10){
    b = true;
}else if(value < 10-1){  // - 1,2,3...
    b = false;
}

if(b == true){
    fa();
}else{
    fb();
}

网友C:
设定值:setval
偏差值:hyval

上偏差控制方式:开机点setval+hyval,停机点setval
下偏差控制方式:开机点setval,停机点setval-hyval
双偏差控制方式:开机点setval+hyval,停机点setval-hyval

楼主:
感谢那么多位~
真的非常好
特别是 yewuy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