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接口问题

楼主(2012-11-27):
想请问一下如果MCU上的一些接口不需要用到,通过软件如何把其功能禁止,降低其功耗输出呢?

网友A:
看手册,将不使用的外设功能关闭掉。

网友B:
通常是不能完全禁止的

不同的MCU对功耗的控制会有专门的文档进行说明

具体可以去查一下官方的网站

网友C:
要看具体的芯片

网友D:
这个手册上都哟讲的,主要就是看IO口的set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