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问题

楼主(2012-11-27):
写了一个通过fpga 的串口发送程序,为什么只有在9600的波特率下好用,而把参数修改成别的波特率的情况,无论是4800还是115200都不好用呢,都是乱码...电脑的串口的波特率后来我也设置了115200或者4800,是通过设备管理器里面设置的,可是还不好用

网友A:
改成16进制试试

网友B:
两端的波特率应设置一样,你的PC通讯软件波特率默认应该是9600,你改电脑的波特率没有用,要改通讯软件的波特率

网友C:
在保证上下波特率都一致的情况下,还有问题,先看看是否是硬件的原因,串口线的原因,都OK的话,再检查串口程序

网友D:
要确保两端的波特率保持一致,否则就会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