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OSFET导通阶段

楼主(2012-11-27):
这图是MOSFET导通过程的第二阶段,其中Vd(漏极)电压为什么会下降并出现一个电压尖峰,希望大家来讨论下,非常感激!

网友A:
瞅了半天,没瞅明白。。。。:L

网友B:
啥书?
多少页?

网友A:
啥书?
多少页?
引用 网友B:

怀疑LZ断章取义?

网友C:
是说门极驱动有一电压尖峰吗、那不是尖峰,是作者画的T1的一个竖线,表明是同一时刻的。

网友D:
我就看着,不说话

网友E:
还有比这更难看的波形;不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书?
多少页?

《精通开关电源设计》 第150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LZ断章取义?

刚进入开关电源这一行,对MOS管开通过程不是很明白,这个图是我在《精通开关电源设计》 第150页看到的,希望能帮忙解决下哈,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说门极驱动有一电压尖峰吗、那不是尖峰,是作者画的T1的一个竖线,表明是同一时刻的。 ...

不是门极驱动那电压,是漏极那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比这更难看的波形;不意外.

那这是什么原因呀,兄弟

网友F:
存在寄生电感

网友E:
在控制极电平是正常的;然后在输出端产生电压的升降;这个变化速度很快,幅度很大,能量很强;
此时,再看栅极,已经明显感受到这种变化,波形已经不行了;这种效应(通过极间电容传导过来的)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减弱它;但有没有必要这样做呢?通常是没有必要;
这种效应的名称我忘记了,好象叫米勒效应或米勒电容效应什么的;

网友G:
开关电源变压器漏感和线路电感造成的。当mosfet开始导通瞬间,电感电流跟不上mosfet开通的速度, 就会造成漏极电压有个小跌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在控制极电平是正常的;然后在输出端产生电压的升降;这个变化速度很快,幅度很大,能量很强;
此时,再看栅极,已 ...

lz这个可不是米勒效应。米勒效应是在漏极电流升到某一个值,管压降开始下降的时候才会出现,其在栅极也是有反应的。而楼主的是发生在刚刚有电流的时候

网友E:
果然不是米勒效应;米勒影响的是栅极;但栅极反过来又会影响漏极;
只是楼主的图我估计不是实际波形,是他自己画出来的;

如果是快速导通,并且是感性负载;漏极的下冲电压会突破到0V以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果然不是米勒效应;米勒影响的是栅极;但栅极反过来又会影响漏极;
只是楼主的图我估计不是实际波形,是他自己 ...

实际波形比这个还复杂,弄不好开通过程会高频震荡。
不是感性负载,是漏极的寄生电感。
一般不会到0V以下,震荡周期和幅值和电感量,mos开通速度有关

楼主(2014-08-21):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