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在微博上看到这样一句话

楼主(2012-11-27):
AN, AC, IO, TI, AD
Sometimes there are no explanations and all you have to do is follow your heart and hope you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根本无法解释清楚,你要做的就是跟随你的内心,并祈祷自己做出的选择是正确的。

网友A:
这种语句一般要配合某个场景才比较有感觉,楼主最好配个图片。

网友B:
嗯~说得好呢....

网友C:
。。。不能解释就别去想,很简单。

网友D:
内心,还有些迷茫。
   不同角度、不同时候看的会不一样,何为对与错。。

网友E:
语法不对。;P

楼主:
语法不对。;P
引用 网友E:

:$ 我粘贴复制滴

网友F:
不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对很多人,可能都这样。

网友G(2013-01-08):
引用 网友E:
语法不对。

Do not care about the grammer and all you have to do is follow your heart.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