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 的数据采集卡,支持LABVIEW, 电路板免费赠送中

楼主(2012-11-27):
链接Signalexpress 演示,利用Signalexpress的强大数据处理功能,详情见后面的视频。

PCB空板正在免费赠送中: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1255556723

官方产品介绍面:
http://www.siqikeji.com/index.php/menu-sq5a01
SQ5 系列探头是思齐科技最新发布的一款低成本,高可靠性数据采集卡。首先面世的型号是6通道的SQ5A01。

SQ5A01 主要特点
1. 超低成本,每块卡售价19.9元。
2. 硬件开源且免费,用户可以自行生产。
3. 固件网站提供下载,免费提供给个人用户使用。
4. 能够直接连接labview,labwindows,组态软件,SignalExpress等,使用专业的处理软件,获得强大的存储,分析,组网等功能。

SQ5A01 其他特点 :
1. 支持思齐公司EZAT指令集(AT),此指令集简单清晰,并且配套EZAT助手,极大的方便了用户的开发和集成。
2. 支持MODBUS协议,方便现场组网, (支持RTU模式,支持03,04,06,16命令,详见后章节说明)(仅部分型号支持MODBUS协议,详见产品列表)。
3. EZAT命令支持广播,组播和单播模式。
4. 两种串口接口支持,支持RS485通信和TTL (注:不可同时工作)。
5. 支持2字节设备地址,支持多达65536个设备组成测试网络(EZAT模式)。
6. 一体化的的低功耗设计,采用低功耗STM8L芯片,系统工作在低速时钟,采用低功耗的系统程序设计,待机及TTL串口通信时,平均工作电流为3mA。连续进行RS485通信时,平均电流<15mA.
7. 出厂唯一的2字节设备ID, 同时支持用户自定义设备ID。
8.  支持128Byte(分为4byte * 32个存储空间)的掉电存储(EEPROM,可100万次擦写),用以用户存储自定义的校准,系统配置等信息。
9. 硬件设计开源,用户可以获得原理图(PDF格式),用户可以自行生产设备,软件对个人用户也是免费的。
10.  用户可以获得持续的固件更新(免费),以修订BUG,获得更多功能,提高可靠性。
11.  免费的调试软件(vvlogic助手)。
12. 支持动态校准技术,设备在运行时,动态的测试芯片内部带隙参考源,用以校准输入模拟通道,能够在很大温度范围内抑制漂移,提供长期的稳定精度。
13. 支持智能采样,优化的采样机制,自动智能的避开通信干扰。
14.  支持用户校准,EZAT指令集中,已经提供了校准指令,用户可以使用任何的,已知确定的输入来校准设备,而不需要专用的过程校准仪器。
15. 通过校准指令,用户可以修改量程,甚至修改输入量类型,这为使用本模块进行系统集成提供了很大方便。
16.与我们的经过工业验证的SQ2探头,采用相同的平台进行的设计,可靠性值得您的信赖。
17.提供的EZAT调试助手,提供NI 网络变量广播能力,方便用户使用labview,signal express,matlab等第三方软件,获取采集卡数据,提供分析。

SQ5A01 采集卡参数 :
1. 电源电压, 5.0V(+-15%)。
2. 模块工作温度: -45摄氏度 - 85摄氏度。
3. 模拟输入电压量程:-3V - +3V。
4. 模拟输入电压极限值:-7V - +7V(此范围内的电压值,超出量程的部分不可被测试,但不会损坏设备,超出此量程的电压输入,可能导致通信出错或者设备永久损坏)。
5. 模块功耗:TTL通信及待机时,3mA,RS485串口通信15mA。
6. 模拟测量精度: -10-+45摄氏度内,精度优于1%,  重复性优于0.5%,用户可以通过校准,获得更高的精度。
7. 串口通信电平,3.3V TTL, 3.3V CMOS, 5V TTL, 5V COMS,RS485。
8. 串口参数:9600,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
9. 设备组网: 使用EZAT指令时,设备支持2byte地址,理论支持65535台设备组网。使用MODBUS协议时,设备支持1byte地址,理论支持255台设备组成网络。
10. 通信距离:理论上RS485可以支持到超过1000米的通信距离,我们的设备没有进行极限通信距离测试,我们的设备目前较为严格的测试距离为16台设备,分布连接到200米20号线,非屏蔽线缆上,可以稳定通信。

下载网站:http://www.siqikeji.com/index.php/menu-sq5a01
含用户手册,应用指导,固件,GERBER文件,vvlogic助手等)

视频教程专辑:http://www.youku.com/playlist_show/id_18604784.html

含多个视频教程,欢迎访问)

本卡配合我们免费的vvlogic助手软件,可以直接连接到LABVIEW, SignalExpress, Labwindows 等软件,以下是连接SignalExpress的视频截图,详细请看以上视频链接。

楼主:
对于申请免费PCB的客户,考虑到板上的LDO芯片,RT9193-3.3V,少量不易购买,今明后三天选择免费PCB的,额外赠送一颗LDO芯片(价值1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申请免费PCB的客户,考虑到板上的LDO芯片,RT9193-3.3V,少量不易购买,今明后三天选择免费PCB的,额外 ...

今天才看到有这么强悍的东东,没有芯片送,只好买个焊好的,在申请个空板照着焊接,新手致敬

网友A:
昨天发现这么小巧的板子竟然支持Labview,我了解一些Labview了,毫不犹豫就去淘宝买了,不过今天还没有发货,不是为什么,

楼主:
淘宝上的操作,都是代理在搞,你可以催促一下发货,谢谢各位支持。

网友A:
官网上固件下载打开是一堆代码,这是干什么的,怎么使用啊,还有就是支持LV的signalepres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上固件下载打开是一堆代码,这是干什么的,怎么使用啊,还有就是支持LV的signalepress呢?[em: ...

固件是二机制文件,你可以通过仿真器烧入板子上的单片机里的,你如果买的是成品,是已经烧好的,不用烧了。SignalExpress是NI的软件,不是我们发布的,请google搜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件是二机制文件,你可以通过仿真器烧入板子上的单片机里的,你如果买的是成品,是已经烧好的,不用烧了 ...

今天听楼主说的,直接加正5伏电压测试,刚加电就板子就冒烟了,这个质量太恐怖了吧,吓人啊:@楼主可以解释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听楼主说的,直接加正5伏电压测试,刚加电就板子就冒烟了,这个质量太恐怖了吧,吓人啊楼主可以解 ...

估计你是没有按照手册连接吧,接反了电源吧,这个模块是出厂前烧写过程性,并测试过的,同批次已经出货了几十块了,不可能有这种问题的。
你可以比较手册,看下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你是没有按照手册连接吧,接反了电源吧,这个模块是出厂前烧写过程性,并测试过的,同批次已经出货了 ...

猜着你们也是这样推卸[责任的,我是按照用户指南接线的,img]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截图00.png,除非说明书是错的,我连接了8引脚地线后就试着触碰了一下电源5伏就冒烟了,哎:@

网友B(2012-12-29):
采集的范围还是太窄了。还要连接上位机,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着你们也是这样推卸[责任的,我是按照用户指南接线的,img]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 ...

这个已经出货了一些了,没有收到过同样的反馈,淘宝上也有10几个买家买过,你要是确认你没有接错,就搞不清楚损坏的原因了,你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给你更换一个,旺旺coffeerr2004001.

网友C(2013-04-15):
这么好的事,没赶上

网友D:
谢谢分享,申请了板子,但是没有元器件清单和封装,放了好久。求原理图中元器件的清单和封装,谢谢,我邮箱:1579052700@qq.com,感谢好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