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A加密问题

楼主(2012-11-28):
我用AVR_fighter烧写ATMEGA128A程序,设定好熔丝,加密位并锁定烧入后,仍能通过烧写器读出程序,不知怎么一回事,有知道的高手给指点下,先谢了。

网友A:
加密位没有写进去吧, 看看设置, 是不是忽略了熔丝位的编程了?

楼主:
加密位和熔丝位都是通过AVR_fighter来打勾选定的,是不是还要在程序中编缉啊?

网友B:
读出来的不一定对,你可以和不加密读出的比较一下,也可以再烧回去试试。

楼主:
我后来查了下,确有不同,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

网友C:
顺便问一下,加密位怎么设置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