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精度的定义

楼主(2012-11-28):
通常所说的电阻的variance是怎么定义的?
比如有100个1% 100ohm,那这个1%(99-101ohm)是指所有100个电阻都在这个范围?
还是向正态分布一样97%(3Sigma)的电阻在这个范围。

网友A:
不清楚,但倾向于前者。
若是后者,岂不是买电阻=买彩票。(正规流程:电子元器件入仓前,QA部会抽检,抽检不合格,整批退货)

网友B:
大样本的量值肯定符合正态分布规律。
说大意,1%是指在规定条件下的限值。可能允许100万个超限者允许(比如)10个(看元件规范吧)

楼主:
个人感觉正态分布的比较合理,除非电阻在出厂前经过了人为的挑选。

网友C:
是指所有100个电阻都在这个范围

网友B:
这是品质管理和统计学方面问题。100个可能都在范围,100万呢,更多呢

网友D:
100个都在此范围筹内

网友B:
楼上搞检测的。按规范,碳膜电阻检验合格判定不合格品数为0?多大样本?放宽呢?

网友E:
to LZ:

首先,你的那个英文写错了,应该是Variance(方差)。关于此还有相应的均方差或标准差等概念,这些都是统计平均数据,具体查《概率与统计》类书籍。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实写错了,方差的概念了解一些,

现在好奇的是这种统计的概念是否也适用我们平常所用的元器件呢?

网友E:
回复 网友E:

确实写错了,方差的概念了解一些,

现在好奇的是这种统计的概念是否也适用我们平常所用的元器件呢?
引用 楼主:

适合。

其实这是个通适的方法,因为独立随机这个前提假设一般都能满足。

楼主:
电路里面充满了不确定性.....
这么说,即使用理想的电压源,一个简单的分压电路存在无数多结果......

网友B:
取决于你的“允许偏差”和“不合格率”

网友F:
生产电阻、包括检测,应该是自动化的设备吧,所以我的理解应该是前者!

网友G:
我觉得100个都在此范围筹内
从生产方式来说,应该是在同一条流水线上生产的,然后把1%精度的挑出来当做1%的卖,剩下的当做5%的卖

网友B:
总有那么一个半个,一不小心溜了进来;今天不来明天来;一百个没有,一百万总有。就是6σ也挡不住:P

网友H:
应该是单个的精度在99~101范围吧

网友I:
电阻生产过程是这样的,先按标准阻值生产比如100k,生产完后每个都要检测,检测仪表显示得不是阻值而是与标准值的偏差比如1%,5%,10%把不同偏差放在不同地方,当然精度高的少精度低得多。楼主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J:
这个真不了解

网友K:
当然是全部都在这个范围,只不过可能有的99.1,有的99.3,有的100.5...
不然电路板就没话生产了。

网友L:
1,从质量控制来说,出厂检验必全部合格。
2,出厂检验是否真的合格,取决于检验设备的准确度或不确定度。
3,用户检验结果不合格原因:一是原厂检验设备和工艺出问题,二是用户检验设备和工艺出问
   题,  三是运输、存储过程出问题。

产品合格、不合格,检验设备说了算。检验设备合格、不合格,标准计量设备说了算。

彭建学  上海

网友M:
一般来说厂家按照前者来筛选包装

网友N:
人感觉正态分布的比较合理,除非电阻在出厂前经过了人为的挑选。

网友B:
人为挑选100便也不行——只要样本足够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吧,只要挑选时候测量的仪器足够好

网友B:
1,从质量控制来说,出厂检验必全部合格。

引用 网友L:

所谓“经检验全部合格”是指:
1.所取样品经过按规范进行的检验,判定为“批合格”。它并不保证该批产品每个都是合格的,就像法庭判决一样——并不绝对表示真实性
2.在标准的取样检验方案中,经常就有“即便试验样品出现若干不合格”,依然判定“该批号产品合格”

这个问题按普通观念一时半会儿难以接受

网友B:
回复 楼主:
1.仪器越好,产生不合格的风险越小,但不等于没有,哪怕是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2.仪器操作者也可能累了;P
3.合格/不合格摆放错了
4.---
-------------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仪器也有测不准的时候。。

网友B:
怎么回事儿,大家都不相信“几率”了
就连地球太阳相撞的几率也不是“零”
只要时间和样本数量,发生不合格是必然的!“全部合格”才是偶然的:D

网友E:
《普物》老师第一堂课中最有价值的一句话是:任何没有误差范围的测量是毫无意义的。

网友O:
比如有100个1% 100ohm,那这个1%(99-101ohm)是指所有100个电阻都在这个范围?
就是不管你多少个电阻,每一个电阻的阻值必须在±1%的范围以内。超出范围的电阻为不合格电阻。
至于100个中有多少个不达到±1%来判断这批电阻为不合格电阻,就需要根据你的验收标准。

网友B:
在保障产品质量的路程里,“质量控制”大概时兴于30年前。以至于今很多人依然认为“只要好好测试”,质量就有保障了。大约在20年多前,“全面质量管理”概念全面推行,已经不再偏面强调“检验”了。90年代以来,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使之符合国际要求便深入人心了。在另外一些产品中,则要建立其它一些体系
这些体系共同之处,就是“检验手段只占1/10的决定因素”

网友P:
01C就是10K。下面是代码,就像查字典一样。
又例如:10欧的电阻用代码01X表示,仔细看下表你就会明白的。

一点没有数字标注的直观方便,下面就是阻值表,以备自己查验:
标准阻值表 E-96   0603F(+1%) Standard Resistance Table
标准阻值表1
E-96
阻值 代码 阻值 代码 阻值 代码 阻值 代码 阻值 代码 阻值 代码
10 01X 100 01A 1.00K 01B 10.0K 01C 100K 01D 1M 01E
10.2 02X 102 02A 1.02K 02B 10.2K 02C 102K 02D
10.5 03X 105 03A 1.05K 03B 10.5K 03C 105K 03D
10.7 04X 107 04A 1.07K 04B 10.7K 04C 107K 04D
11 05X 110 05A 1.10K 05B 11.0K 05C 110K 05D
11.3 06X 113 06A 1.13K 06B 11.3K 06C 113K 06D
11.5 07X 115 07A 1.15K 07B 11.5K 07C 115K 07D
11.8 08X 118 08A 1.18K 08B 11.8K 08C 118K 08D
12.1 09X 121 09A 1.21K 09B 12.1K 09C 121K 09D
12.4 10X 124 10A 1.24K 10B 12.4K 10C 124K 10D
12.7 11X 127 11A 1.27K 11B 12.7K 11C 127K 11D
13 12X 130 12A 1.30K 12B 13.0K 12C 130K 12D
13.3 13X 133 13A 1.33K 13B 13.3K 13C 133K 13D
13.7 14X 137 14A 1.37K 14B 13.7K 14C 137K 14D
14 15X 140 15A 1.40K 15B 14.0K 15C 140K 15D
14.3 16X 143 16A 1.43K 16B 14.3K 16C 143K 16D
14.7 17X 147 17A 1.47K 17B 14.7K 17C 147K 17D
15 18X 150 18A 1.50K 18B 15.0K 18C 150K 18D
15.4 19X 154 19A 1.54K 19B 15.4K 19C 154K 19D
15.8 20X 158 20A 1.58K 20B 15.8K 20C 158K 20D
16.2 21X 162 21A 1.62K 21B 16.2K 21C 162K 21D
16.5 22X 165 22A 1.65K 22B 16.5K 22C 165K 22D
16.9 23X 169 23A 1.69K 23B 16.9K 23C 169K 23D
17.4 24X 174 24A 1.74K 24B 17.4K 24C 174K 24D
17.8 25X 178 25A 1.78K 25B 17.8K 25C 178K 25D
18.2 26X 182 26A 1.82K 26B 18.2K 26C 182K 26D
18.7 27X 187 27A 1.87K 27B 18.7K 27C 187K 27D
19.1 28X 191 28A 1.91K 28B 19.1K 28C 191K 28D
19.6 29X 196 29A 1.96K 29B 19.6K 29C 196K 29D
20 30X 200 30A 2.00K 30B 20.0K 30C 200K 30D
20.5 31X 205 31A 2.05K 31B 20.5K 31C 205K 31D
21 32X 210 32A 2.10K 32B 21.0K 32C 210K 32D
21.5 33X 215 33A 2.15K 33B 21.5K 33C 215K 33D
22.1 34X 221 34A 2.21K 34B 22.1K 34C 221K 34D
22.6 35X 226 35A 2.26K 35B 22.6K 35C 226K 35D
23.2 36X 232 36A 2.32K 36B 23.2K 36C 232K 36D
23.7 37X 237 37A 2.37K 37B 23.7K 37C 237K 37D
24.3 38X 243 38A 2.43K 38B 24.3K 38C 243K 38D
24.9 39X 249 39A 2.49K 39B 24.9K 39C 249K 39D
25.5 40X 255 40A 2.55K 40B 25.5K 40C 255K 40D
26.1 41X 261 41A 2.61K 41B 26.1K 41C 261K 41D
26.7 42X 267 42A 2.67K 42B 26.7K 42C 267K 42D
27.4 43X 274 43A 2.74K 43B 27.4K 43C 274K 43D
28 44X 280 44A 2.80K 44B 28.0K 44C 280K 44D
28.7 45X 287 45A 2.87K 45B 28.7K 45C 287K 45D
29.4 46X 294 46A 2.94K 46B 29.4K 46C 294K 46D
30.1 47X 301 47A 3.01K 47B 30.1K 47C 301K 47D
30.9 48X 309 48A 3.09K 48B 30.9K 48C 309K 48D
标准阻值表2
E-96
阻值 代码 阻值 代码 阻值 代码 阻值 代码 阻值 代码
31.6 49X 316 49A 3.16K 49B 31.6K 49C 316K 49D
32.4 50X 324 50A 3.24K 50B 32.4K 50C 324K 50D
33.2 51X 332 51A 3.32K 51B 33.2K 51C 332K 51D
34 52X 340 52A 3.40K 52B 34.0K 52C 340K 52D
34.8 53X 348 53A 3.48K 53B 34.8K 53C 348K 53D
35.7 54X 357 54A 3.57K 54B 35.7K 54C 357K 54D
36.5 55X 365 55A 3.65K 55B 36.5K 55C 365K 55D
37.4 56X 374 56A 3.74K 56B 37.4K 56C 374K 56D
38.3 57X 383 57A 3.83K 57B 38.3K 57C 383K 57D
39.2 58X 392 58A 3.92K 58B 39.2K 58C 392K 58D
40.2 59X 402 59A 4.02K 59B 40.2K 59C 402K 59D
41.2 60X 412 60A 4.12K 60B 41.2K 60C 412K 60D
42.2 61X 422 61A 4.22K 61B 42.2K 61C 422K 61D
43.2 62X 432 62A 4.32K 62B 43.2K 62C 432K 62D
44.2 63X 442 63A 4.42K 63B 44.2K 63C 442K 63D
45.3 64X 453 64A 4.53K 64B 45.3K 64C 453K 64D
46.4 65X 464 65A 4.64K 65B 46.4K 65C 464K 65D
47.5 66X 475 66A 4.75K 66B 47.5K 66C 475K 66D
48.7 67X 487 67A 4.87K 67B 48.7K 67C 487K 67D
49.9 68X 499 68A 4.99K 68B 49.9K 68C 499K 68D
51.1 69X 511 69A 5.11K 69B 51.1K 69C 511K 69D
51.3 70X 523 70A 5.23K 70B 52.3K 70C 523K 70D
53.6 71X 536 71A 5.36K 71B 53.6K 71C 536K 71D
54.9 72X 549 72A 5.49K 72B 54.9K 72C 549K 72D
56.2 73X 562 73A 5.62K 73B 56.2K 73C 562K 73D
57.6 74X 576 74A 5.76K 74B 57.6K 74C 576K 74D
59 75X 590 75A 5.90K 75B 59.0K 75C 590K 75D
60.4 76X 604 76A 6.04K 76B 60.4K 76C 604K 76D
61.9 77X 619 77A 6.19K 77B 61.9K 77C 619K 77D
63.4 78X 634 78A 6.34K 78B 63.4K 78C 634K 78D
64.9 79X 649 79A 6.49K 79B 64.9K 79C 649K 79D
66.5 80X 665 80A 6.65K 80B 66.5K 80C 665K 80D
68.1 81X 681 81A 6.81K 81B 68.1K 81C 681K 81D
69.8 82X 698 82A 6.98K 82B 69.8K 82C 698K 82D
71.5 83X 715 83A 7.15K 83B 71.5K 83C 715K 83D
73.2 84X 732 84A 7.32K 84B 73.2K 84C 732K 84D
75 85X 750 85A 7.50K 85B 75.0K 85C 750K 85D
76.8 86X 768 86A 7.68K 86B 76.8K 86C 768K 86D
78.7 87X 787 87A 7.87K 87B 78.7K 87C 787K 87D
80.6 88X 806 88A 8.06K 88B 80.6K 88C 806K 88D
82.5 89X 825 89A 8.25K 89B 82.5K 89C 825K 89D
84.5 90X 845 90A 8.45K 90B 84.5K 90C 845K 90D
86.6 91X 866 91A 8.66K 91B 86.6K 91C 866K 91D
88.7 92X 887 92A 8.87K 92B 88.7K 92C 887K 92D
90.9 93X 908 93A 9.09K 93B 90.9K 93C 909K 93D
93.1 94X 931 94A 9.31K 94B 93.1K 94C 931K 94D
95.3 95X 953 95A 9.53K 95B 95.3K 95C 953K 95D
97.6 96X 976 96A 9.76K 96B 97.6K 96C 976K 96D

网友Q:
既然是是1%,那为什么要超过1%

网友B:
11楼30楼沾理儿
31楼沾边儿
21楼看起来没有那么老
电工们看看公司“质量目标”
同学们了解一下统计分布
打酱油的,买50万份机选3D研究一下:lol

网友R:
除了一些数字器件以外,精度都是后者,所以才有3σ,6σ.

网友S:
相邻的两个电阻标称值之间有少量重叠. 这样一个电阻生产出来后有可能同时属于两个标称阻值.但绝不会成为废品.

网友T:
在范围之内的

网友U:
正态分布,人做出来的怎么可能保证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