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奇偶校验的问题

楼主(2012-11-28):
各位好,我用的是stm32f103r8t6,我设成奇校验时,设置如下
switch((unsigned char)(*(DataReg+LINE_SET)>>8))
{
  case 0: //无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8位数据位
    break;
  case 1: //奇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USART_Parity_Odd;//奇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break;
  case 2://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USART_Parity_Even; //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break;
   default:break;
  }
在PC端设为奇校验能通讯,奇怪的是设为偶校验竟然也能通讯,我在CPU设为偶校验时也一样,PC端奇偶校验都能通讯上,这是什么道理呀?

网友A:
什么叫“能通讯上” ?

LZ需要注意STM32端有没有 校验错标志。

楼主:
我用的是MODBUS协议,如图表示能正常通讯,我没有做校验错标志,这个如何做呀?

网友A:
建议查一下 校验错标志,这个标志应该会置1。

楼主:
回楼上,奇偶校验出错是有中断的吧?

网友A:
回楼上,奇偶校验出错是有中断的吧?
引用 楼主:

奇偶校验出错 可以中断。
另,请多看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