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完成的板子,求测试方法

楼主(2012-11-28):
已完成的板子,求测试方法

楼主: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电路

网友A:
功能描述一下,单片机是亿隆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抄的一块板,具体功能还不清楚。主要是想知道需要加多大的电压测试?应该测试哪些参数?需要加入哪些器件进行辅助测试?另外芯片应该是义隆的

网友B:
什么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博巨兴的BJ8P508CPJ

网友C:
典型的小家电电路,太easy了

网友D(2013-01-15):
这么简单用来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