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 AD转化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11-28):
在做AD实验时候看到很多书上都是这么写的
float adult=ADRESL+(ADRESH<<8);
在这里我有个疑问,ADRESH是8位的寄存器,比如说是0b00000011;
左移8位不是变成0了吗?

但是仿真结果是对的,这点想不通,请大师们指点一二

网友A:
不要误导自己。

在C语言中默认有一个位长扩展的作用,在这里,因为float adult的作用,C编译器会自动将中间变量扩展为float,然后执行<<8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