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束手无策,敬请各路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2012-11-28):
我在写一段三菱FX1N-40MR型号的PLC程序,需要用到高速计数器C241,但是当输入X000信号,通过监控发现,计数不准,而且无规律可寻。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兄弟 ,你是没有理解高速计数器的用法了:建议:
1、C241是单相单输入高速计数器,且在用法中,X000不能在程序中出现,且,每个高速计数器对应的X编号是唯一的;即C241启用后,则高速计数器C235、C244、C246、C247、C249等凡是被分配给X000的高速计数器,都不能在程序中启用;
2、首先,你要确定是用增还是减计数?则要ON/OFF  对应的特殊寄电器M8241;OFF时,为增计数;
3、其次,要用RST指令在适合时候,复位C241,否则,会一直计数到32位数据存储器的最大值为止;
4、最后,再写C241计数程序,可以采用DM数据存储器来计数输出;也可以设定计数值,到数值时,C241输出信号ON;可以当作A接点用;当然 ,如果是循环用,则此时就RST  C241;
5、以上情况,你自己核对下你的程序是否符合这个规则?如你所说情况,你可能是把X000用到程序中了?或者是:没有去复位?又或者:你没有采用其他的中间接点M或者X(X000--X0007是用来做高速计数用的)点来当成指令点去控制C241进行ON/OFF计数?
6、如果,可能你贴出程序,我帮你看看,也行;

网友B:
楼上是高手

楼主:
2楼兄弟,谢谢,我的程序里面X0没有出现,同时也对C241进行了RST复位,也是用了M8241所对应的增减计数特殊功能继电器,显示的问题是,X0的实际计数次数和监视下的次数不对应。我手动进行X0的输入,点了10次,可程序中监视显示不是这个数值。

网友A:
建议:将X000接传感,再将C241的 PV值:K999999 改为D100; 再以PLC监控D100的值与你用手档传感的次数是否一致?
另外,你上面说的:手点了10次,那程序是多少次呀?我也好想一想;如果可能,你的GPPW软件最好用英文版的;有些中文版的软件,是某些设备厂家自己汉化的,不知是不是有问题?我一直不太感冒中文版的软件,呵;个人习惯用英文的;
最后一个,就是:你的PLC是不是正版的呀?

楼主:
你好zf-015820,感谢您的指教,PLCM8000监控,把K999999直接改为D100寄存器,怎么用,不太明白。恭请指教。
GPPW软件我用的是中文版本,但是PLC用的是正牌的。
现在没办法的情况,我把C241改用C24,因C24不能用M8241反向计数,只好在PLC程序中,进行了正、反向都用了C24计数值,》=指令进行了处理,只不过是在正、反方向做了互锁处理。
这样,X0 脉冲输入点,也写入了PLC程序中了。
    还请您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手挡次数10次。而程序中又是100多次,又是80多次,无规律可循啊。

网友A:
先采用C235试试,另外,为什么要用C241?C241是带有中断处理复位功能的计数器;如下 ,为程式,你试试;你在写程式时,在写入线圈C235后,空格下,再输入D200,即可实现用D200替代K999999了;

网友A:
以下为附件

网友C:
么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