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dso赠送的示波器到手啦!DS203 示波器开箱照!

楼主(2012-11-28):
        前几天小七参加了 minidso.com 举办的免费赠送示波器活动,很幸运,小七符合免费赠送的条件,得到了一个免费赠送示波器的名额。现在请随小七来了解这款迷你示波器吧!由于小七只是个学生,有关示波器的知识有限,文中描述有错误的地方希望大家能指正,多多包涵!

经过漫长的等待,顺丰那小破驴车终于在晚上屁颠屁颠地送来了。

寄件人

小盒子

当当当~~~开箱照,很贴心的加了防震的泡沫膜。

盒子里面的东西:一台 DS203 迷你示波器,一根 DS-T03 探头

这个就是 DS203 迷你示波器 啦,虽然之前也在网上看过,但看到真机的时候,还是有点震撼!真的很精致,小巧,不像我们实验室用的示波器,一坨一坨的,跟保险柜似的。不愧被称为迷你示波器,比一包烟盒还要小一些(小七不吸烟,就没有烟盒来比较啦

背面

附送的探头

探头的条码

迷你示波器正面

这个是充电指示灯,插上电源时,这个指示灯就会发出红光。

整个机身使用了金属打造(小七知识欠缺,不知道是什么材质,铝合金?铝镁合金?),即使是一颗小小的按键按键,也是由金属打造而成,可见其用心良苦。其表面与边缘处理的都比较光滑,感觉比较舒适,金属按键手感也不错,声音清脆。在机身顶部一共有4个按键和两个飞梭开关(不知道应该叫飞梭还是拨轮开关 ),其中四个按键分别是 运行/锁定键 ,功能菜单键,参数选择键以及选项键。

    两个飞梭开关负责菜单的选择与调节,不过小七觉得这两个飞梭开关手感并不怎么好,拨动起来比较硬、涩,特别是需要按下的时候,必须得开关居中复位了才能往下压,不然即使稍微往两边偏差了一点点都无法按下去,被卡住了,不知道是为了防止误操作特意做成这样子还是怎么样,反正小七觉得往下按的这个操作很难掌握。小七觉得如果把这两个开关改为用一个五维导航按键(就是手机上使用的那种导航开关)整合到一起,放在机子的正面,可能操作会比较方便,但也会有一些缺点,容易误操作,这只是小七自己的想法,仅供参考,呵呵。

如果把两个开关改为下图的五维导航按键会不会更好些?

屏幕的保护镜片与外壳并不是完全的结合,中间有一道不大不小约1mm的缝隙,这可能会在日常使用中成为灰尘,污垢的聚集地,而且清理起来也比较困难,希望能改进。

接下来我们看机身的背面,由于是免费赠送的,所以机身背面刻了几个字,防止被人充当商品倒卖出去

非卖品,仅供测试使用。

在背面的右上角标有该产品的官方网站。

左下角标有   广州易迪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的商标以及一些标志,使用Mini USB 数据线进行充电和固件维护

螺丝钉规格:内六角螺丝

右下角的标志

机子的右侧接口分布:两个数字通道 CH-C 和 CH-D 以及 Mini USB 接口,电源开关。

镀金的 MCX 接口,金灿灿的都是黄金啊!

机子左侧的接口:MCX 接口的信号输出口,以及 模拟通道 CH-A CH-B

机子外观介绍完了,下面来看看附送的探头

探头有两个档位:X1 档 和 X10 档

由 Mueeler 公司为DS203量身定做的探头

弱弱的问一下:这个塑料圆环有什么用?

接头部分也是黄灿灿的一片

探头上的钩子,用于勾住电路板或者元器件的引脚

小七眼拙,不知道这些塑料圆环是拿来做什么用的,呵呵

好了,探头也介绍完了,下面开始开机啦!

按下开机键0.5秒后,开始出现画面,描述了当前的固件版本以及机器的序列号

过了约1秒,开机完成!画面中最上面的一排是 通道区 ,负责各个通道的设置(蓝的是A,黄的是B,紫的是C,绿的是D),扫描选项,信号输出等,画面中间四根比较粗的就是各个通道的信号了,颜色与前面说的对应。而右手边则是测量区,可以改变触发的类型,改变游标的位置(图中比较细的四根线,y轴的两根是 V1和V2 ,x轴的两根是T1和T2,在下方会根据游标的位置自动计算△V 和△T的值),下方的Vbt是机身电池的当前电压。

小七没有信号发生器,于是写了个程序,让单片机产生方波来测量一下看看。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    //子函数:延时1m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99;b>0;b--)

       for(a=1;a>0;a--);
}

void main()
{

while(1)    //粗略地产生周期为2ms的方波

{

P1=0xff;

delay();

P1=0x00;

delay();

}
}

下载到单片机里,然后把探头接到模拟通道A

为了显示更清楚些,我把B、C、D三个通道都关闭了,只开通A通道,波形如下图

按下菜单键,可以弹出一个菜单,其中有峰峰值 Vpp=+5.04 V 刚好是开发板所接的USB电源电压

通过菜单选择截图功能,把图像截了下来,通过调节游标,可以测得半个周期为 1.08ms ,则一个周期为2.16ms,由于延时是用软件实现的,所以有误差是正常的。

搬来一个破旧的,老掉牙的,快要散架了的信号发生器,输出个1KHZ的正弦波来试试看

测试如图

移动游标,取一个周期,然后截图,可以看到测出的△T为1.00ms,即1KHZ,△V为+508mv

DS203可以通过调节,产生频率可调的方波,锯齿波,正弦波等。

        总的来说呢,这款示波器给我的感觉非常棒,从做工和器件的选用上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工程师的确在很用心的做产品,不像山寨小厂做的东西那样劣质,能用铁的,绝对不会用铜,能省就省,连保险用铁丝代替这种缺德的事都能做得出来。当然,DS203也有一些细节可能没考虑到(比如小七说到的那几个)。

        迷你示波器本身的定位就是便携,可以很方便的放进口袋,随身携带是它的最大优点。带着它你可以不用顾虑传统示波器的体积,重量与电源,也许目前暂时无法达到与传统示波器一样的性能,但技术在发展,在以后会慢慢拉近两者之间的距离,就像当年的台式机和笔记本两者的关系。

        今天就先到这里啦! 小七会去跟实验室的老师商量一下,借用一下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上面那台太破了,嫌弃它,哈哈)到时候再给大家介绍介绍。

网友A:
楼主人品好,我发送邮件都不回复我的啊,桑心啊~

网友B:
楼主人运气好!
可惜我买早了几天:(,也去申请一个试试。
入手DS203有几天了,在网上找到很多好玩的固件,还没弄懂怎么用,呜呼~~

网友C(2013-05-17):
在哪里申请呀,我也去弄个试试

网友D:
圈圈是线搞混淆好分别是那个探头。。。

网友E:
八X,哈哈,那个色环是用来区分多个探头的

网友F:
mini示波器处境尴尬,只能作个人闲玩的玩具用。

它的定位是便携,这没问题,但使用对象如何定位?正规场合如公司和科研院校等,铁定不用它,性能差就不说了,价格低也变成劣势。草民呢?如家电维修人员,二手的性能又高价格又便宜,几百块。对于上门维修人员呢?现在是坏了直接整体换了,方便快捷。

加之台式示波器也超轻超薄,mini示波器便携的优势也被消解了,最终导致只能做DIY学习用或个人闲玩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mini示波器处境尴尬,只能作个人闲玩的玩具用。

它的定位是便携,这没问题,但使用对象如何定位?正规场 ...

下这样的结论是不是早了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下这样的结论是不是早了点

我也是学生,从牙缝里省下几个钱,准备买示波器,但是绝对没考虑过mini示波器,那个东西太坑了,我见同学玩过,从楼主的图片上也可以看出那个波形有多粗糙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貌似36M的,不错了,已经!
而且用电池,显然不用接大堤,这很好!也没准,哪天,一高兴,就来个万用 ...

您要是钱多我不拦着你去买个试试;P;P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貌似36M的,不错了,已经!
而且用电池,显然不用接大堤,这很好!也没准,哪天,一高兴,就来个万用 ...

借同学用过的人的经验之谈,不信,嘿嘿。。。。不过我那同学是个高富帅,对于他来说,嘿嘿。。。。;P

网友F:
这个东西遇到瓶颈了:体积是小了,但性能就是上不去,性能上不去还倒罢了,便宜也行啊,还死贵,价格比台式还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东西遇到瓶颈了:体积是小了,但性能就是上不去,性能上不去还倒罢了,便宜也行啊,还死贵,价格比台 ...

就是。

网友J:
楼主淫品好,这么多照片

网友J(2014-03-31):
多少银子?

网友K:
回答楼主,圈圈的作用是辨识是哪个通道的表笔
,敢问楼主这个用什么相机拍照的?真羡慕啊!

网友L:
拍照技术太差!!!!
1,前20张图没有任何可参照物,无法判断大小,实际上,所有的图片都是近距离特写,完全没有大小概念,通篇只有第22张图露出了一个MiniUSB口,算是一个参照物。
2,图片尺寸太大,每个图片居然有将近半兆,总过50张图片左右,20多兆字节,严重浪费流量,你的网速倒是好,偶现在10分钟了,网页还没显示完。

网友M:
广告贴,鉴定完毕。还有为什么中奖的不是我

网友N:
绝对广告。。。。太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