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步进电机有滴答声但是不转动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2-11-28):
如题,驱动芯片用的是sti6608,步进电机是mr1107,程序输出1ms脉冲到20,ms脉冲都是有声音,不转动,谁有用过或相同的情况,给点建议,是软件控制问题吗,谢谢!

楼主:
试过把频率调高或降低都是上面的情况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了这个电机只能转动固定的角度,到了确定的位置就转不动了,所以发出咔咔的声音确没有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