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VR熔丝设置,与程序代码有关?

楼主(2012-11-28):
现在用的是M8, 熔丝设置是在ISP编程时,由编程软件设置。
  但一些设置可以运行,一些设置不能运行。
  问双龙,他们说与程序代码相关。
  数据手册找不到相关资料,请教一下有经验的朋友。谢谢

网友A:
数据手册上有详细的熔丝设置和ISP编程的说明.
由于熔丝可以控制晶振和频率, 所以熔丝设置当然影响代码执行咯

网友B:
熔丝可以影响代码运行,代码不能影响熔丝设置。

M8要停产了,不是要升级到M88了吗?

万恶的ATMEL,产品三天两头闹升级,只要一升级,就说要停产,马上没没货,我们就要重新改认证,改ERP系统,下发设计变更通知单,TMD的,什么狗屁玩意的厂家,任何一个规范的,产品生命周期比较长的企业都不会愿意用这种垃圾企业产品的,简直是噩梦。

网友C:
我上次用的M48,手册里有熔丝位的设置,熔丝位肯定会影响代码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