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 +Mplab调试PIC16F1509数组Watch问题

楼主(2012-11-28):
一个256长度的数组,编译器将其定在1A0到32F一共4个bank。我在程序中用一个For循环给所有数据付值,在Watch里面看,只有前160个数据有变化,从2A0之后的数据没有任何变化都是0。请问这是Watch的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A:
1、你首先要查清你的代码有无问题?
2、其次要搞清楚你的编译器版本?老版本的C编译器在处理超过一个BANK的的变量时,需要手工指定变量的存储BANK
3、你要搞清楚你的芯片是否有这么多的RAM ?
4、建议你首先在MPLAB SIM下看看运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