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试过给某个IO加超过VCC的电压么?

楼主(2012-11-28):
不小心试了一次,现象很奇怪。

网友A:
怎么奇怪了?
之前在使用PIC24H128GP506(3.3V)的时候,捕捉口使用的是5V,没有异常。
查了下规格书,上面有注明,仅有数字功能的I/O口,输入电压值最大为5.5V。

网友B:
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IO口上有一个上拉二极管到VCC,当IO口输入超过VCC的电压时,这个从IO口送入的电压就将替代VCC给芯片供电,如果送入的这个电压较高,芯片内核就会因为过压烧毁。

楼主:
我遇到的现象是内部时钟速度变快了。而且CLKOUT输出没有了。其他一切正常,所以过了很长时间都没发现,直到通信出错。

网友B:
我遇到的现象是内部时钟速度变快了。而且CLKOUT输出没有了。其他一切正常,所以过了很长时间都没发现,直到通信出错。
引用 楼主:

因为相当于VCC电压提高了,你看看VCC对RC震荡频率的曲线,应当随VCC提高而提高了吧?

网友C:
应该会对可靠性产生影响吧?

网友D:
我使用的是PIC24F系列,端口电压过高后单片机直接复位了

网友E:
还有这样的事情啊!我做的电路都是同电位,没遇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F:
电流倒灌入VCC时,如果倒灌电流超过MCU自身的耗电,VCC即会升高,升高到多少要看你实际的电路,你自己量一下,高到足以烧毁MCU的时候,是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的,所以如果有IO口输入电压高于VCC,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采用合适的限流电阻限制你的倒灌电流。

网友G(2015-07-27):
加高电压,单片机直接烧了,电压加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