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态门的高阻态疑问

楼主(2012-11-28):
三态门的高阻态,是否可以用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将其拉到高电平或低电平呢?

网友A:
加上拉或下拉电阻当然可以使其为高电平或低电平。
本来三态门高阻态就是为了让这条线上的其它器件上拉或者下拉。
但加电阻上拉或者下拉,三态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