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作为开关作用下饱和状态的疑问?

楼主:
如上图所示,(R1为10K)先假设三极管处于饱和临界状态,假设CE压降为0,则Ic=VCC/R1=5V/10k=50uA,此电流即为饱和电流;则Ib此时为:Ib=Ic/B=50/300=160pA。是不是说只要Ib大于160pA三极管就处于饱和状态?
附:以前一直用三极管开关作用,只知道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没有计算过取值,但今天算了算觉得是不是太小了,请教我理解有错吗?

网友A(2012-11-28):
你可以那么去理解  但是Vb不要忽略了

网友B:
你想问:161pA进入饱和,159pA退出饱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 我就是想这进入饱和的条件是不是太低了,随便一个电阻都可以使得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不知理解是否有误

网友C:
没有错。
很小的基极电流也可能使三极管进入饱和,只要集电极电流充份小。
当然,三极管在集电极电流很小时,电流放大倍数往往也比较小,不能拿集电极电流数mA时的电流放大倍数作为集电极电流仅50uA时的计算依据。要让三极管在比较小的集电极电流下进入饱和,基极电流应该放些余量。

网友D:
LZ对三极管的理解不对。要记住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的必要条件:1,发射结正偏:2,集电结反偏。发射结正偏就是要达到开启电压分(硅管0.7V)(锗管0.3V)现在的工艺好了甚至有0.1-0.2V开启的管子。三极管又分PNP和NPN型这个相信都知道。所以LZ的说法有问题必须让Uce高于开启电压后Ic与Ib才有β倍的关系。又根据用途不同(是给开关信号还是做驱动)结合管子的最大功率决定Rb和Rc的取值。希望对LZ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这种理解我可以接受,而且很符合我的理解,应该是说饱和的积极电流其实也取决于集电极电流的,然后Ib>BIc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说法对不对呢

网友C:
9楼:
对。
但需要注意:电流放大倍数不是常数,集电极电流很小时电流放大倍数往往也比集电极电流稍大时小一些。所以我在5楼说“基极电流应该放些余量”。

网友E:
学习一下,说个题外话
如上图所示,(R1为10K)
图中的R1明明是100K

网友F:
根本看不到图!

网友G:
LZ对三极管的理解不对。要记住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的必要条件:1,发射结正偏:2,集电结反偏。发射结正偏就是要达到开启电压分(硅管0.7V)(锗管0.3V)现在的工艺好了甚至有0.1-0.2V开启的管子。三极管又分PNP和NPN ...
引用 网友D:

正解

网友H:
查了下三极管数据手册,好像是集电极电流比较大时,电流放大倍数hFE比较小吧?
10# maychang

楼主:
回复 网友F:
能把

网友I:
集电极电流很小和很大时,hfe都较小。

网友J:
LZ对三极管的理解不对。要记住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的必要条件:1,发射结正偏:2,集电结反偏。发射结正偏就是要达到开启电压分(硅管0.7V)(锗管0.3V)现在的工艺好了甚至有0.1-0.2V开启的管子。三极管又分PNP和NPN ...
引用 网友D:
LZ的理解是正确的。事实上,LZ的观点与你的描述是一致的:)

网友C:
回复14楼:
通常集电极电流很大和很小时,电流放大倍数都比较小。16楼说得是一般情况。
当然也有很少的例外。这与工艺有关。
下图是2N4400电流放大倍数随集电极电流和集电极电压以及温度变化的曲线。

网友K:
从电流角度无法给出确切界限,因为非理想因素多如牛毛,比如说不但Vce造成基宽调制,Vbe也会。
就算硬性给出(比如160.1pA)也没什么实际意义,特征太不明显,用甲类乙类丙类区别?
用欸波斯莫尔式可得到饱和时Vce表达式,非常复杂,极少有人用它计算的,除了脉冲电路用来优化速度。

楼主:
哇  高手越来越多了 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在实际运用中虽然都是当开关作用来用的,却很少进行计算,没有一个边界值,后来查了一下,发现可以根据集电极饱和电流进行计算,因此用它的临界情况反推Ib这样就能算出来基极电阻的大致范围

网友L:
楼主的计算方法好呀

网友M:
楼主的计算方法没有错.

网友N:
三极管浅饱和时,开关速度最快。对硅管而言,更准确饱和条件:

(Vsignal-0.7)/ R2 > (Vcc-0.7) / (β* R1)

网友O:
LZ今天算的结果感觉太小是因为你集电极电阻R1选的太大了。
实际使用中,你若是选这么大的电阻,
对于后级的电路而言你这个开关电路相当于一直出于关状态了。

LZ的计算还是正确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D:
LZ对三极管的理解不对。要记住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的必要条件:1,发射结正偏:2,集电结反偏。发射结正偏就 ...

应该是发射结正偏,集电结正偏

网友Q:
引用 网友N:
三极管浅饱和时,开关速度最快。对硅管而言,更准确饱和条件:

(Vsignal-0.7)/ R2 > (Vcc-0.7) / (β*  ...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