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理实现真空检测?

楼主(2012-11-28):
如题:在杂志上看到款检测设备,详见http://sinpack.com.cn/product_info.php?id=41

网友A:
超声波吧,声波在真空中是传不过去的。

网友B:
检测密封容器泄漏的话,这个主要是检测容器是否有漏点的吧,检测的时候并非里面是有真空的,而往往会向里面充入一些气体并检测气压,如果气压经过一定时间后下降,则视为有泄漏点,这个设备应该并不会帮你找出具体的泄漏点在哪里?

楼主:
,各位好!它的原理请参考附图,但不知哪有这模块?

网友C:
找个超声波发射探头,看看声波在真空和非真空的差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好!它的原理请参考附图,但不知哪有这模块?

超声波当然也可以检测出,但依然和直接测量气压一样,只能定性的判断有泄漏,但无法找到具体的泄漏点。

超声波应该可以这样分辨出容器的真空度:在绝对真空中,超声波是无法传输的,在这里,超声波的传输介质就是空气,随着容器内空气量的多少,超声波的传输速度是对应变化的,利用这个原理,可以检测超声波在这个容器内传输一定距离的时间并求得超声波传输速度,根据传输速度类推得到容器内的空气含量,根据空气含量推得容器的真空度。

网友B:
超声波的传输速度和温度还有关系,你需要做对应的温度补偿计算,在温度固定的情况下,超声波的传输速度是否和真空度成正比也不得而知,这个可能需要你去查阅一些资料或者通过大量的实验获得数据。

网友D:
应该是检测盖子等内部有空腔的刚性壳体承受的压力差是否在允许范围内,真空的负压, 充气的正压都可以检测.
原理是刚性材料两侧压力差不同,内容物不同时,受到冲击后发出的衰减震荡频率,衰减速度,幅值也不同.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请问如何选择适合此应用的传感器,看了几天资料,还没有清楚应该选何种传感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当然也可以检测出,但依然和直接测量气压一样,只能定性的判断有泄漏,但无法找到具体的泄漏点。

...

您好!
是不需要找到具体泄漏点的。

楼主:
这是在网上找到的结构图,但是不完整。请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E:
超声波传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超声波传感器吧

你好!可以推荐一款吗?谢谢!

网友:
长知识 了,谢谢!!!

楼主:
大伙有用过类似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