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卡ESD保护

楼主(2012-11-28):
现在用的SIM卡是1.8V的,但是貌似SIM卡ESD保护器件的Vbr都是5V或者以上的,如果GPRS模块扛不住5V岂不是很容易就完蛋了。
大家有啥经常用SIM卡的ESD防护器件推荐下哈
谢谢先

网友A:
厂商有推荐的,基本上都是3楼的这种
另外GPRS模块不至于连5V都扛不住

网友B:
不必关心工作电压和保护器件的击穿电压,常规ESD保护器件均适用于5V、3V和更低逻辑电压的电路保护。

楼主:
嗯,我仔细找了下,在另外一份datasheet里面找到了推荐的型号,果真如3楼给的差不多,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