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教你如何安装以源码包打包的软件

楼主(2012-11-28):
  1、源码包的打包格式;
  源代码一般以file.tar.gz file.tar.bz2或file.src.rpm 打包;file.tar.gz和file.tar.bz2格式的解包命令如下;
  [root@localhost beinan]# tar jxvf file.tar.bz2
  [root@localhost beinan]# tar zxvf file.tar.gz
  至于file.src.rpm 的用法,请参见:《file.src.rpm 使用方法的简介》
  2、如何编译安装源码包;(大多数)
  1)解开软件包查看帮助文档;
  我们解开一个包后,进入解压包,一般都能发现README(或reame)和INSTALL( 或install);或doc(或DOC)目录;看名字就知道个差不多;
  比如我们下载一个比较新的fcitx 的软件包,比如是 fcitx-3.2-050827.tar.bz2
  我们在解开这个软件包会会发现如下的文件;
  [root@localhost fcitx]# tar jxvffcitx-3.2-050827.tar.bz2
  [root@localhost fcitx]#cd fcitx
  [root@localhost fcitx]# ls
  aclocal.m4 config.guess configure debian INSTALLMakefile.in src xpm
  AUTHORS config.h.in configure.in depcomp install-shmissing THANKS
  autogen.sh config.rpath COPYING doc libmkinstalldirs TODO
  ChangeLog config.sub data fcitx.spec.in Makefile.amREADME tools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fcitx的INSTALL 和doc目录的安装文档了;里面都告诉我们如何安装;
  有时安装文档也会在开发者的主页上有详细的说明,及常见问题的处理等;比如 LumaQQ
  2)编译安装软件的条件;
  首先我们在Linux系统中至少得把开发工具安装上,比如 gcc;perl;python;glibc;gtk;make ;automake 等开发工具或基础包;还要安装一些相应的开发包,一般是文件名包括dev的,比如kernel-devel;还有一些开发库,比如以lib开头的;如果您在编译软件时,有时提示缺少什么东西之类的,大多少的是这些开发工具和开发库等;从光盘中找出安装就是了;有时光盘没有提供,请用google搜索相应的软件包,有时可能也会用到源码包编译安装所依赖的包;
  有时本来系统中已经安装了所依赖的包,但系统提示找不到应该怎么办?这时需要我们设置一下PKG_CONFIG_PATH的环境变量就行了;
  #export PKG_CONFIG_PATH=/usr/lib/pkgconfig
  或
  #export PKG_CONFIG_PATH=/usr/local/lib/pkgconfig
  然后我们再来运行编译的。/configure ;make ;make install ,尝试着来吧;
  以java开发的工具开发的程序,要用到 jre或者jdk ;jdk已经包括jre了,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要求有一个java程序运行的环境,只需要安装jre就行了;安装好jre,配置一下java的环境变量就可以用了。如果是图形界面的程序,点点鼠标就OK了;
  用perl 开发的程序,是需要perl环境的,所以必须得把perl的包安装上,python 也同理;
  3)编译安装软件的方法;
  大多以tar.gz 和tar.bz2打包软件,大多是通过 ./configure ;make ;makeinstall 来安装的;有的软件是直接make;make install ;
  我们可以通过。/configure --help 来查看配置软件的功能;大多软件是提供。/configure配置软件的功能的;少数的也没有,如果没有的就不用。/configure ;直接make;make install 就行了;
  ./configure 比较重要的一个参数是 --prefix ,用--prefix 参数,我们可以指定软件安装目录;当我们不需要这个软件时,直接删除软件的目录就行了;
  比如我们可以指定fcitx 安装到 /opt/fcitx 目录中;
  [root@localhost fcitx]#./configure--prefix=/opt/fcitx
  如果我们不需要fcitx 时,可以直接删除 /opt/fcitx 目录;
  所以我们举这个例子中,fcitx如果定制安装到 /opt/fcitx目录中,完整的安装方法应该是:
  [root@localhost fcitx]# tar jxvffcitx-3.2-050827.tar.bz2
  [root@localhost fcitx]#cd fcitx
  [root@localhost fcitx]# ./configure--prefix=/opt/fcitx
  [root@localhost fcitx]# make
  [root@localhost fcitx]# make install
  调用fcitx ,应该是
  [beinan@localhost ~]#/opt/fcitx/bin/fcitx
  如果您想要让fcitx 只要执行fcitx ,就能调用,请配置环境变量,或者在/usr/bin 中做一个fcitx的链接;
  [root@localhost beinan]# ln -s /opt/fcitx/bin/fcitx/usr/bin/fcitx
  一般的情况下都有说,但大多软件没有提供源码包的卸载方法;我们可以找到软件的安装点删除。主要看你把它安装在哪了。
  设置环境变量PATH,请参见:《在Fedora Core 中,有些常用命令怎么没有?解决办法设置PATH》
  所以您的PATH可以设置成这样的;
  export PATH=.:/bin:/usr/bin:/usr/local/bin:/usr/sbin:/usr/X11R6/bin:/sbin:/opt/fcitx/bin
  当然这只是举个例子,fcitx 可以进入桌面自动运行的,请参看 http://www.fcitx.org官方站上的安装说明;举个例子只是让大家好理解一点;
  再举一个例子,比如我想安装mlterm ;并指定安装目录为/opt/mlterm中;http://mlterm.sourceforge.net
  #./configure --prefix=/opt/mlterm
  #make
  #make install
  把源码包安装的软件,都指定安装在 /opt目录中,这样不就知道了软件安装在哪里了;也方便卸载;